[求助] ICC在post_cts 阶段遇到的点儿疑问

楼主(2022-10-16):
ICC小白一枚,想请大神帮忙解决个问题,
post_cts 阶段创建了3个scenario,在读入scenario时候遇到 “Warning: Can't find object 'clock' in design 'MTP_control'.” 这里的 MTP_control '是我设计的名字,这里的意思是在我的设计里面找不到的clock么。感觉字面意思就这个意思。但理解不了为啥会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办法才能找到问题所在,下面是terminal截图,

网友A:
打开sdc手动执行下,就能定位到具体错误的行了。可以搜下sdc port_pin_list这个变量处,看他是不是空的,导致执行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sdc手动执行下,就能定位到具体错误的行了。可以搜下sdc port_pin_list这个变量处,看他是不是空的,导 ...

感觉不是变量的问题,在sdc都找不到这个port_pin_lis”变量

网友B:
可能是你的sdc里没有create clock,或者是其他名字,clock这个变量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sdc里没有create clock,或者是其他名字,clock这个变量不存在

有这条命令的 :  create_clock [get_ports osc]  -period 50  -waveform {0 25}
这个在我早上截图过来的也看得到。
最开始求助的那个有报告 Warning: Converting ideal clock at 'osc' to propagated clock,这也是把我定义的OSC由ideal cloci 转为了propagated clock,通过这个条提示,我感觉定义的CLOCK应该是认出来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条命令的 :  create_clock [get_ports osc]  -period 50  -waveform {0 25}
这个在我早上截图过来 ...

看着像是你sdc里或者脚本里get_ports 的时候返回了一个空集合,你可以试试一行一行或者一段一段跑一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你sdc里或者脚本里get_ports 的时候返回了一个空集合,你可以试试一行一行或者一段一段跑一跑试 ...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你sdc里或者脚本里get_ports 的时候返回了一个空集合,你可以试试一行一行或者一段一段跑一跑试 ...

找到具体的命令了,在执行:remove_input_delay clock
就会报告问题出来:
Warning: Can't find object 'clock' in design 'MTP_control'.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下面截图左边是sdc,右边是创建scenario时候的命令,我感觉这里也不应该有问题才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具体的命令了,在执行:remove_input_delay clock
就会报告问题出来:
Warning: Can't find object  ...

你可以 man 一下remove_input_delay 这个命令的具体用法,你这么用是把clock当成一个list用,但是你在sdc并没有声明clock这个list里包括什么,如果你想具体remove某个port或多个ports,我觉得还是remove_input_delay [get_ports target_ports]这样准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 man 一下remove_input_delay 这个命令的具体用法,你这么用是把clock当成一个list用,但是你在sdc ...

好的 谢谢 顺便再问个问题,我现在理解到的是现阶段的目的是要将ideal 转变为propagated,然后在多个scenario下满足timing和DRC。这里面是要remove掉 input_delay的设置吧。这里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顺便再问个问题,我现在理解到的是现阶段的目的是要将ideal 转变为propagated,然后在多个scen ...

我最近也才开始学cts,关于这方面的我也不太清楚,我自己的脚本里是没有remove_input_delay的和set_propagat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顺便再问个问题,我现在理解到的是现阶段的目的是要将ideal 转变为propagated,然后在多个scen ...

我在论坛上找到一篇帖子,可以作为参考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531&pid=60923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论坛上找到一篇帖子,可以作为参考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 ...

嗯嗯  好的 很感谢,我最近流程也是跑到CTS,有时间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