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图的正负脉冲信号(蓝色线)怎样分开给的?

楼主(2022-10-16):
(图片)

楼主:
横轴是时间

网友A:
办法不少,高端一点 可以veriloga;
低端一点就 两个vpulse 叠加串联,一个正脉冲 一个负脉冲,负脉冲在正脉冲来三个后开始,这样后续的就抵消了,来获得图中的三个正脉冲。三个负脉冲的获取 同上。

网友B:
可以用vpwl实现 虽然有更好的方法,但vpwl确实容易实现点

楼主(2023-01-03):
引用 网友A:
办法不少,高端一点 可以veriloga;
低端一点就 两个vpulse 叠加串联,一个正脉冲 一个负脉冲,负脉冲在正 ...

学到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vpwl实现 虽然有更好的方法,但vpwl确实容易实现点

嗯嗯 确实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