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nnovus下blockage无效的问题

楼主(2022-10-17):
菜鸟请教大神!
fp阶段在macro的channel中设置了partial blockage 30%,然后跑place,跑完后发现channel之间的density还是能达到80%,channel出口的地方congestion也很严重,partial block的设置无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不是被reset了?给remove了?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https://t.zsxq.com/07Yf6YZ7M

网友:
不要在channel之间,打一整块partial blk,比如打成长宽是100*100多个小块的pattial blk再看看

网友:
看你的blk多大了

网友:
建议在 marco间的channel,打soft blockage完全覆盖,density设为100%。
另外,注意channel宽度别太窄,防止打不进power线。

网友(2023-02-06):
允许放寄存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