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 快捷键求教

楼主(2022-10-17):
把鼠标放在金属线上按p就可以画出和金属等宽的path线  我之前改了一版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被我改没了 还有就是如何在打开layout时 不会xl出来电路   有时候改drc和lvs  x进去 电路也跳出来了 直接就卡死了 求教大神指点

网友A:
p-f3     打开Layout后,点击左上角栏目的launch-layout L 关闭XL状态,重新打开后只会打开L状态下的layout,不会自动打开电路。X进去后电路也跳出来应该是因为你的Layout也是处于XL状态下,所以进入的时候也会同时打开电路,如果你想保留XL的Layout,不自动打开电路,那么在版图的option-LayoutXL-把页面的Schematic driven 换成 non schematic driven 然后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3     打开Layout后,点击左上角栏目的launch-layout L 关闭XL状态,重新打开后只会打开L状态下的layout ...

感谢 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