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mware虚拟机,calibre无法获得许可

楼主(2022-10-17):
我已经更改了license里面的网址,可以跑DRC LVS,然后下午再打开的时候又显示license 错误

已经更改网址,但还是不行

已经更改网址,但还是不行

网友A:
修改虚拟机MAC地址。或者重新生成license(需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虚拟机MAC地址。或者重新生成license(需MAC地址)。

怎么重新生成呀,MAC地址是什么

网友:
网卡的物理地址(MAC):        00-50-56-AE-38-06
中间-不需要。

网友:
重新生成需要license生成文件,网上有些生成文件可在windows7下生成license(需修改系统时间到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