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中的a、g、b、c参数优化方法

楼主(2022-10-17):
Sigma-Delta ADC中的a、g、b、c参数通过《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7.2中的程序初步获得。但是得到的参数需要取整、根据比较器反馈电压、积分器输出范围、比较器输入范围等约束进行调整。我查看了论文、书籍还有网上的资料,对这个过程并没有进行描述。基本上是根据ADC结构计算STF、NTF,然后为了提高系统稳定性,对NTF进行优化,就得到了调制器参数。怎么对这些参数进行调整呢?有没有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的资料?

楼主:
mapABCD生成的a, b, g, c仍需要取整,并根据比较器反馈电压、积分器输出范围、比较器输入范围等约束进行调整,请问这个过程您知道怎么进行吗?或者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apABCD生成的a, b, g, c仍需要取整,并根据比较器反馈电压、积分器输出范围、比较器输入范围等约束进行 ..FYI

FYI

网友A:
为什么需要取整?系数如果取出来是0.5呢,取0还是取1?
你说的那步动态范围设定,属于系数scale范围,这个函数已经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需要取整?系数如果取出来是0.5呢,取0还是取1?
你说的那步动态范围设定,属于系数scale范围,这个 ...

我这边scale之后的参数3.69、1.42、0.46之类的,还是需要取整的,0.25、0.5就不需要了。而且生成这些参数的过程中没有考虑比较器反馈电压的变化。当比较器反馈电压改变的话,之前生成的参数就可能需要修改。《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Theory, Design, and Simulation》4.4.4 设计权衡 第二段 第九行
    通常,商用Delta-Sigma转换器的设计应确保最大指定输入信号范围为有效比较器反馈信号的50%至80%

网友:
simulink里建模仿真看结果,手动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scale之后的参数3.69、1.42、0.46之类的,还是需要取整的,0.25、0.5就不需要了。而且生成这些参数 ...

比较器反馈电压变化?
变多少,你对应把反馈系数scale多少不就行了?不大清楚你一直强调这个干什么。
还有你贴的那个是输出信号幅度的限制,输入信号确实不能接近和超过反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反馈电压变化?
变多少,你对应把反馈系数scale多少不就行了?不大清楚你一直强调这个干什么。
还 ...

我的问题是:1、scale函数生成的调制器参数为3.69、1.42、0.46等,需要取整;
2、将生成的参数带入模型后,第二级积分器输出摆幅为40%,想优化到50%;

3、现电路输入信号和DAC共享电容器,故输入信号到第一级积分器的比值b1和比较器反馈信号的比值c1相等,所以不能只改变c1;
在以上条件下,怎么对这些参数进行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1、scale函数生成的调制器参数为3.69、1.42、0.46等,需要取整;
2、将生成的参数带入模型后 ...

1. 手动调整为3.7  1.4  0.5
2. 手动调整积分器二相关的输入系数
3. 可以不share采样电容,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手动调整为3.7  1.4  0.5
2. 手动调整积分器二相关的输入系数
3. 可以不share采样电容,参考:

对于条件3而言,调整反馈DAC的Reference电压,以牺牲电压范围的条件降低了电源纹波对ADC SNR的影响。在进行综合参数过程中将比较器反馈电压归一,输入信号为比较器反馈电压的50%-80%。减小反馈电压,相当于增加输入信号与反馈电压的比值,可在综合参数时通过提高输入信号幅度实现。

对于综合得到的参数,进行优化后,同时需要去验证是否满足李氏规则、是否满足SNR要求、积分器和运放设计是否合适等条件。
对于参数优化过程,从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手动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