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ser fuse trim BG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10-17):
芯片中的BG电压,一般都需要进行trim才能做到较高的精度。之前咨询过laser fuse的做法,好像是说如果BG有4bit trim,那么一整张晶圆就只能下一个trim code,比如第一颗芯片烧写1110(1代表烧断),那么晶圆上的其他芯片都必须是1110。而不能做到根据测试结果对不同芯片烧写不同的code。请问有做过laser fuse经验的大佬,是这个样子的吗?另外国内有哪些做laser fuse比较靠谱的供应商?

网友A:
楼主,应该还是受限于fuse的种类,看看激光端能不能做到可控,即根据实际trim值进行烧录,如果不能,那这个校准过程相对粗糙咯,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还是受限于fuse的种类,看看激光端能不能做到可控,即根据实际trim值进行烧录,如果不能,那这个 ...

是啊,我们也是觉得他这种方式不靠谱,所以没有进行下去。现在也想咨询一下国内有没有能根据测量结果进行triming的供应商。

网友:
芯片中的BG电压,一般都需要进行trim才能做到较高的精度。之前咨询过laser fuse的做法,好像是说如果BG有4bit trim,那么一整张晶圆就只能下一个trim code,比如第一颗芯片烧写1110(1代表烧断),那么晶圆上的其他芯片都必须是1110。而不能做到根据测试结果对不同芯片烧写不同的code。请问有做过laser fuse经验的大佬,是这个样子的吗?另外国内有哪些做laser fuse比较靠谱的供应商

=>
laser fuse die-by die  . CP1  CP2 .  Cp1 先量 , 再来是TRIM , cp2 在测
Trim 如果弄不好 会出现双峰 . 比较好的应该高斯分布那类 .  再来是 trim 不只 VBG  VREF  还有clock .  一般会用 OPA做出一个VREF trim , 如果有 vrefand osc ,  就是 假设你 Vref Target= 1.5v
先量 vref , 得到 vref trim code .  同时 force  v=1.5v 因为要同时osc trim code .  这样 trim 过后 一次   vref osc TRIM .
CP1  meas-> trim  -> CP2  meas
Laser fuse or e-Fuse 都须 2 CP , e-Fuse 好处可 FT fuse , 因为 package 有些 VBG 飘一些些 ..
否则如果你先 trim  vref , vref 准后在去trim  osc 那须很多道 CP
CP meas  -> trim vref -> CP2  meas osc -> trim osc
至于trim code 如果每个 DIE 都不同 就是 花时间 . 一般 都会不同  毕竟会mismatch 发生,  你说厂商说 整片 wafer code .. 不太可能的 . 都同CODE 会有 yield loss .  不过 有时会发生 ..Die-dietrim 完一片,   另一片 wafer 可能trim code 不同 .  不同批lot 不同, 这样会很麻烦 ,
通常都一片wafer  trim code ,后面几片wafer 都同一code ..这样 不必每片 wafer都去特别调trim code  , 缺点会有yield loss ,  优点每片wafer 都自己 code   yield .

网友B:
激光端能不能做到可控

=>
Fuse 同样 spacing …
因为不同spacing   fuse 打能量不同 , 测厂不准这发生的
Fuse 也得同一排   ,不同排会增加index time 也不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端能不能做到可控

=>  Fuse 得 同样 spacing …因为不同spacing  下 fuse 打能量不同 , 测厂不准这发 ...

你说的这两点我们都满足,请问你有可以实施的laser fuse供应商推荐吗?

网友(2023-06-22):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两点我们都满足,请问你有可以实施的laser fuse供应商推荐吗?

请问下最后怎么解决的,能不同die不同code吗?找的哪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