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先进工艺的PERC流程检查ESD问题,报错的问题必须全部清掉吗?MPW学术使用,不量产

楼主(2022-10-17):
问题如上
原理图这边主要检查ESD的拓扑,版图那边会有电流密度、点对点电阻和latch up的检查,目前只有latch up完全没有问题。
原理图在IO输出端要求必须有串联的MOS电路,我们已经使用IO DEVICE了,不太理解这个要求。求有经验的大佬指点
下面是原理图PERC的报错内容

网友A:
有没有跑PERC的流程,让我们学学

网友B:
It is based on your target ESD level.
It is a real suggestion from foundry to achieve foundry's guaranteed ESD level. (because of weak break down vlotage in advanced process even IO device is employed.
Maybe it is not neccessry if you don't have conmercial ESD requirement. You may need ESD enginner to evaluate ESD level if you don't use cascode MOS; and the level is relevant to your whole chip ESD plan/archite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跑PERC的流程,让我们学学

等我赶个流片节点再出来写哈,首先工艺库得支持(PDK文档里有明确的ESD PERC文档),不然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 is based on your target ESD level.
It is a real suggestion from foundry to achieve foundry's guar ...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我赶个流片节点再出来写哈,首先工艺库得支持(PDK文档里有明确的ESD PERC文档),不然跑不了
...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正好我也需要跑这个,但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正好我也需要跑这个,但我不会

我最近太忙了,等到11月中旬,我得这个月赶东西,到时候可以直接在这个帖子下追问我!!!我一定发出来!!!

网友:
perc check 有些结果是可以waive的,要具体看。如图1 b2b,看下识别问题还是真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正好我也需要跑这个,但我不会

这是我给其他人介绍流程做的PPT,具体的流程要参考工艺库PDK中对应文件夹的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几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给其他人介绍流程做的PPT,具体的流程要参考工艺库PDK中对应文件夹的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几张图 ...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C(2022-12-13):
楼主,可以分享下详细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分享下详细教程吗?

在楼里我补充了PPT教程哈

网友D(2023-09-05):
ESDEC3应该是不同地之间缺少B2B的DIO。ESDEC11应该是工艺厂要求IO PAD接驱动(MOS输出)需要是堆叠结构(即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DEC3应该是不同地之间缺少B2B的DIO。ESDEC11应该是工艺厂要求IO PAD接驱动(MOS输出)需要是堆叠结构(即 ...

感谢!

网友E(2024-06-24):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给其他人介绍流程做的PPT,具体的流程要参考工艺库PDK中对应文件夹的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几张图 ...

你好,我看你这个关于PERC_LDL的设定截图中用的是PIN_LAYER的方式去跑的,是否有通过下面那个ESD_PIN的方式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看你这个关于PERC_LDL的设定截图中用的是PIN_LAYER的方式去跑的,是否有通过下面那个ESD_PIN的方 ...

ESD_PIN我还没试过

网友F(2025-01-06):
引用 楼主:
ESD_PIN我还没试过

楼主你好 !请教一下
我是单独跑一个IO CELL,PIN_LAYER 选择设置M4 然后Run PERC_LDL 结果报Error找不到ports。但是M4已经打了M4 label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24):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看你这个关于PERC_LDL的设定截图中用的是PIN_LAYER的方式去跑的,是否有通过下面那个ESD_PIN的方 ...

ESD_PIN这边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有误,一直报没识别PIN,所以最后还是用PIN_Layer去跑了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请教一下
我是单独跑一个IO CELL,PIN_LAYER 选择设置M4 然后Run PERC_LDL 结果报Error找不到p ...

Pin layer , 尝试改成layer number+date type的形式

网友(2025-05-13):
引用 楼主:
在楼里我补充了PPT教程哈

哥可以分享下这个PPT么,有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给其他人介绍流程做的PPT,具体的流程要参考工艺库PDK中对应文件夹的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几张图 ...

perc rule需要自己写一个吗?如果工艺厂没有这个rule的话.我现在是华宏90nm工艺,没有这个perc.rule.现在领导想跑这个perc的验证,喊我研究,不会tcl语言的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给其他人介绍流程做的PPT,具体的流程要参考工艺库PDK中对应文件夹的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几张图 ...

能加下联系方式详细咨询一下PERC 详细跑的内容指导一下吗?有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perc rule需要自己写一个吗?如果工艺厂没有这个rule的话.我现在是华宏90nm工艺,没有这个perc.rule.现在领 ...

这个规则我还真没写过,但是确实先进工艺才配套有这个,我用过的55nm和180nm都不用这个规则。

另外,我这边做的都是MPW,不是量产,所以对这方面也不是很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