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R读写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10-17):
我用的芯片是XC7K325T-1FFG900
生成的DDR控制器的用户接口如下:
其中app_rdy代表准备好接收命令,app_wdf_rdy准备好接收数据,app_en代表写入命令,app_wdf_wren代表写入数据
我之前的程序是app_en = app_rdy,app_wdf_wren=app_wdf_rdy,这样之后抓到的波形如下:

就是app_wdf_rdy永远都不会有效!!这个为什么这样呢???有什么办法定位一下位置吗?
如果我app_wdf_wren=1,这些信号就都是正常的,app_wdf_rdy有时为0有时为1,都能写进去,当然我觉得这样是不对了,可能会有数据漏写,但之前建个为什么app_wdf_rdy一直为0,实在想不通

楼主:
顶一下,没有知道吗?

网友A:
用MIG生成一个AXI接口的。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IG生成一个AXI接口的。
好用。

这也是个方法,我同事用这个方法,也是遇到估计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B:
给MIG core的reset的值是什么,注意一下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MIG core的reset的值是什么,注意一下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