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imer验证问题请教

楼主(2022-10-17):
1、验证计数器的时候,如何验证内部的计数是否正常的计数,比如如何验证有无出现从1突然跳到5的情况。2、计数的时钟周期是否相等,即每一个计数时间长度是否相等,外部的参考模型怎么和它进行对比。
3、如果在发送数据之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发送,使用timer来完成该功能时,我们怎么验证内部timer经过的时间就是我们想要的等待时长?

上诉功能验证我们不引用内部连接线该怎么进行验证,有知道的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其实这种小ip,适合formal验证,写一些asser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小ip,适合formal验证,写一些assertion

那这种内部的计数器主要都要依靠设计人员去写assertion 来保证准确性吗?复杂的内部计数也要求设计人员去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小ip,适合formal验证,写一些assertion

你好还有你说的,这个formal验证就是后仿的形式验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有你说的,这个formal验证就是后仿的形式验证吗

和后仿没关系,formal还有个功能就是在数学上穷举输入去运算,对于验证一些算法模块和小的控制模块挺有用的

网友B:
1.用断言,每个周期都比;2.两个上升沿的绝对时间差值是否为一个周期时间.3获取仿真时间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断言,每个周期都比;2.两个上升沿的绝对时间差值是否为一个周期时间.3获取仿真时间比较 ...

内部信号的话,是不是断言也要加在代码内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部信号的话,是不是断言也要加在代码内部,

让设计在RTL加;不然你最好用bind,不要动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设计在RTL加;不然你最好用bind,不要动他代码

好的谢谢,能请问下bind是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能请问下bind是啥吗

sva checker和rtl module通过bind绑定,你上网搜都有,sva bi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信号的话,是不是断言也要加在代码内部,

为啥会是内部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va checker和rtl module通过bind绑定,你上网搜都有,sva bind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会是内部信号呢。。。

就是有些ip有用到一些计数,然后寄存器只能配置计数个数,作为一些状态的等待时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些ip有用到一些计数,然后寄存器只能配置计数个数,作为一些状态的等待时长
...

针对第三点等待时长的验证,那就让开发给一个最长需要等待的时间,环境等完在比咯,timer这类验证只需要保证,一段时间后 时钟可以稳定就行了。

网友(2023-01-13):
你好,请问一下你解决这问题了吗?我现在也在想这个

网友(2023-05-19):
hi 想请教一下timer的验证相关问题,请问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604708956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