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erl脚本问题

楼主(2022-10-17):
怎样用Perl脚本实现:删除文档中没有用的行,剩下的每行进行一个缩进

网友A:
1、open file
2、foreach遍历
3、if判断有用或者没用行
4、新数组存下有用行,并添加\t缩进
5、print有用行
难点在于,你如何判断这行有用还是没用,大概率用到正则表达式

网友B:
你得给一个例子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pen file
2、foreach遍历
3、if判断有用或者没用行

您好,我问下,如果我要打开的文件比较大,用while循环要怎么解决,我自己写了一下但是报了这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给一个例子描述

您好,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从文档中找到格式符合的句子,然后每行缩进,我自己写了一下但很多错误

网友C:
=~是不是写成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写成了= ~?

谢谢您,是这个问题,中间多了一个空格。
我再问下如果这个文档本事的内容每行开头没有对齐,我应该怎么让它每一行相对上一行缩进

网友D:
如果每一行都相对上一行缩进,那不就是每行都跟第一行对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每一行都相对上一行缩进,那不就是每行都跟第一行对齐了?

文档里需要保留的行本身不是相对上一行缩进,有些是对齐的,有些已经缩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档里需要保留的行本身不是相对上一行缩进,有些是对齐的,有些已经缩进了
...

你统一把取出来的数据都做一下处理,把前面的空格都删掉,然后自己加就好了。供参考,可能不是你最终想要的格式,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arry_modify=();
$cnt=0;
foreach(@arry){
    chomp $_;
    if($_=~/^\s*(.*)\s*/i) {@arry_modify[$cnt]="\t".$1;}
    else {;}
    $cn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统一把取出来的数据都做一下处理,把前面的空格都删掉,然后自己加就好了。供参考,可能不是你最终想要 ...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下,得到的结果是所有保留的行横向排列,我在\t前加了\n之后也是这样排列,您知道怎样让它纵向排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下,得到的结果是所有保留的行横向排列,我在\t前加了\n之后也是这样排列,您 ...

改成这个试试:
if($_=~/^\s*(.*)\s*/i) {@arry_modify[$cnt]="\t".$1."\n";}
顺便写了个测试代码,我的gvim设置过了\t代表8格缩进,不必在意这个细节,代码参考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个试试:
if($_=~/^\s*(.*)\s*/i) {@arry_modify[$cnt]="\t".$1."\n";}
顺便写了个测试代码,我的gv ...

谢谢您,已经得到结果了。
麻烦再问您一下,我应该怎么得到每一行相比上一行缩进的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已经得到结果了。
麻烦再问您一下,我应该怎么得到每一行相比上一行缩进的格式
...

你说的是下面这种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下面这种格式?

谢谢您,得到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