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仿真问题

楼主(2022-10-17):
想问一下,跑dc仿真的时候,选择看管子的op参数,发现list下面只有几项,没有我要看的cdd、cgg这些参数。是不是配置文件的问题呀,具体怎么做呢?

楼主:
只有这么几个参数

网友:
这个好像和工艺有关,有的没写进去就设置不了
可以通过result browser里面把一些认为比较重要的参数加到output里

网友A:
打开result browser,在dcop里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result browser,在dcop里可以找到

好的,我找到了,但是我想在calculator里面找到,然后画出cgg-vgs图像并且存为csv文件,怎么操作呀?

网友:
op只会存工作点的值,是单点值。如果你要存所有sweep点的值需要写save文件保存,用calculator就能算出cgg-v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