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忙debug 想实现最简单的功能从底层模块提取出M1到当前层

楼主(2022-10-17):
15资产
procedure(getM1()
                let(()
                cv=geGetEditCellView()
                sel=geGetSelSet()
                when(sel~>objType == "inst"
                shapes=sel~>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layerName == "M1" then
                                bBox=shape~>bBox
                                x0=leftEdge(car(bBox))
                                x1=righEdge(car(bBox))
                                y0=bottomEdge(car(bBox))
                                y1=topEdge(car(bBox))
                                dbCreateRect(cv "M1" (x0:y0 x1:y1))
                           )  ;end if
                                ) ;end foreach
) ;end when
)
)
有好心的前辈能帮忙看一下吗? 绑定快捷键~运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漏了一个问题, sel=geGetSelSet() 得到的是一个list, sel~>objType 的值应该是list("inst") ,
sel~>objType == "inst" 的条件永远不成立。
得改成用foreach 逐个读取sels的内容做处理
sels=geGetSelSet()
foreach(sel sels
        when(sel~>objType == "inst"
           shapes=sel~>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layerName == "M1" then
                    bBox=shape~>bBox
                   dbCreateRect(cv "M1" bBox)
              )  ;end if
          ) ;end foreach
   ) ;end when
);end foreach

网友A:
问题有以下几点
1.leftEdge(car(bBox))  里 car(bBox) 是错误的,把x0打印出来看下能得到值是什么就明白了,下面 x1 y0 y1 相同
2.取出 x0 x1 y0 y1 值,然后再组成bBox2=list(x0:y0 x1:y1) ,bBox2和bBox完全一样的,这么做意义在哪里,直接用bBox不就完了。
3.修改完1,2后,得到的 x0 x1 y0 y1 值或者bBox都是inst里得坐标值,而不是当前的窗口的坐标,所以得做transform 转换,怎么转换去看dbTransformBBox 或者 dbTransform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有以下几点
1.leftEdge(car(bBox))  里 car(bBox) 是错误的,把x0打印出来看下能得到值是什么就明白了 ...

谢谢前辈耐心的回复
1,关于第一点的 leftEdge(bBox) 和 leftEdge(car(bBox)) 我自己在CIW里面试过不知道为何只有后者才有返回值
2,经过您一说,好像确实如此,确实多次一举了 感谢感谢
3,至于做transform 转换,作为一个新手skill的理解,这个是在用 dbCopyFig这个函数的时候用得上, 我这里可能只是在试试dbCreateRect的作用 ,如果是用copy的那个函数就会好很多
刚开始学,可能很多回复的地方比较浅薄 ,还请前辈多多海涵QAQ~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有以下几点
1.leftEdge(car(bBox))  里 car(bBox) 是错误的,把x0打印出来看下能得到值是什么就明白了 ...

您的意思是我获取到bBox的值(x0 x1 y0 y1)都是instance内部的值 不能通过这些值(x0 x1 y0 y1)来在当前层创建矩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了一个问题, sel=geGetSelSet() 得到的是一个list, sel~>objType 的值应该是list("inst") ,
sel~>objT ...

果真如您所说

楼主:
在前辈大佬的指点下,简单实现了这个功能,用createRect会有问题创建的图像是底层的bBox 用dpCopyFig就没问题
procedure(addM1()
        let(()
                cv=geGetEditCellView()
                sels=geGetSelSet()
                foreach(sel sels
                                if(sel~>objType == "inst"
                                        then tran=sel~>transform
                                                 shapes=sel~>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lpp == list("M1" "drawing")
                                                                        then temp=dbCopyFig(shape cv tran)
                                                                         temp1=leConvertPolygonToPath(temp)
                                                                             temp1~>width=0.12
                                                                   ) ;end if
                                                            ) ;end foreach

                                  ) ;end if

                           ) ;end foreac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