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三运放中stb仿真5V电源相位从0开始变化,3V电源从180下降

楼主(2022-10-17):
目前在做一个三运放架构的IA,利用调整反馈电阻阻值的方式调节增益,遇到一个情况是在3V的工作电压的情况下stb相位是从180开始下降,但在工作电压为5V时相位从0开始上升后下降,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开关的导通阻抗太大了形成了一个极低频的极点吗,但一个极点不是应该在90度开始吗,为什么会是0度呢。想问问大佬们知不知道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从哪方面开始入手解决。

5V电压

5V电压

3V电压

3V电压

拓扑结构图,利用调节Rf的值实现增益调节,所以有一部分开关在此处

拓扑结构图,利用调节Rf的值实现增益调节,所以有一部分开关在此处

网友A:
高压的原因,放大器中有管子的vds太大,产生离子化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的原因,放大器中有管子的vds太大,产生离子化效应

能展开说说吗,不是很懂哇

网友(2022-12-19):
朋友有关于这个仿真的资料吗,刚开始做这个还不太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