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温度特性问题

楼主(2022-10-17):
师兄们,正常温度特性的电阻比是18.2K/3K,然后我不短增加分子电阻的值,到22K还是正温度系数,到23K突然就是负温度系数?正常应该还是正温度系数呀,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如果没有启动电路,我的一个经历是,在做DC仿真时,有些数据会和理论分析相悖,你可以在22到23k之间在做几次扫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