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类型的DAC啊?

楼主(2022-10-17):
SAR DAC ? 还是什么?

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
没问题,22nm的模拟电路器件比较成熟了,不像3年前了。

网友A:
电阻串型。
工作时S1应该常闭合,而S2实际上应该是2^12=4096个开关选择不同的电阻串分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串型。
工作时S1应该常闭合,而S2实际上应该是2^12=4096个开关选择不同的电阻串分压值。 ...

谢谢!

请问这种结构的学名叫什么?不是SAR,也不是delta-sigma ?

里面的那个运放需要high-gain或者high-GBW吗?

网友A:
resister-string
运放的GBW取决于你DAC的数据率,一般能做到5-10倍数据率速度就没任何问题了。
运放的增益则要看你DAC的offset,每本书都有计算公式的。你这个12位的,假设满摆幅=3.3v,每一位差不多就是0.8mV,一般offset要小于这个水平,然后你可以用运放增益算进闭环反馈系数去求这个合适的增益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ister-string
运放的GBW取决于你DAC的数据率,一般能做到5-10倍数据率速度就没任何问题了。
运放的增益 ...

谢谢,就是想做12-bit 1Msps DAC。

想用22nm工艺来做,据说这种工艺下,运放的gain和GBW很难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想做12-bit 1Msps DAC。

想用22nm工艺来做,据说这种工艺下,运放的gain和GBW很难做。

是决定一定要用这种结构吗?如果不是,你可以考虑电流舵结构的DAC,这种可以不要运放,可以省去运放带来的问题,例如带宽,offset之类的,而且可以直接驱动电阻负载,精度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决定一定要用这种结构吗?如果不是,你可以考虑电流舵结构的DAC,这种可以不要运放,可以省去运放带来 ...

谢谢,你说的是current-steering DAC吗?

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论文或者书籍或者芯片实物的datasheet呢?

就是mcu需要DAC口,我发的这个图片,是stm32的DAC口。

如果有更好更先进的DAC口架构,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是current-steering DAC吗?

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论文或者书籍或者芯片实物的datasheet呢?

具体论文,你可以网上搜一下,很多的,连电流舵DAC设计时需要注意的点都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resister-string 能到多少 BIT , 早年 0.35~ 0.5um  R2R D-A 都说 resistor  mismatch 一般 8bit .  Cap ~ 10bit .  90nm 下电阻MATCH 有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