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UMC28工艺中MOS管的失配参数Avt和Aβ在哪里查询

楼主(2022-10-17):
用来算电流舵DAC电流源MOS的尺寸。

在spice modle lib (l28hpcup_mm_v141.lib、l28hpcup_mm_v141.lib.scs、l28hpcup_mm_v141.lib.eldo)和MOSFET SPICE Model Document(e.g. l28hpcup_mm_svtp9_v111.pdf )中都没有找到。

若能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A:
UMC EDR 找看看吧..一般EDR 很多份会有mismatch report , 不过没用0.18 下 ,  对28NM 不知道 , 不过 U 家一般放EDR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仿真管子的mismatch数据,然后根据仿真数据来推算DAC电流源尺寸呢?

网友:
可以在包含monte-carlo的spice lib里面找找有没有类似 'sqrt(w*l)'的表达式, 如果有, 通常分子可能就是Avt或A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仿真管子的mismatch数据,然后根据仿真数据来推算DAC电流源尺寸呢? ...

能请教一下怎么仿吗

网友:
你在前仿真用到的spice model里面去搜mis相关的信息 会看到mismat的相关模型 但是里面有很多个数据 我不知道你这两个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MC EDR 找看看吧..一般EDR 很多份会有mismatch report , 不过没用0.18 下 ,  对28NM 不知道 , 不过 U 家一 ...

没找到...请问0.18的这两个参数是在EDR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请问0.18的这两个参数是在EDR里吗

请你们 PE FOUNDARY 拿吧 . UMC EDR  分很多 file   EDR001 EDR002 EDR003   ....   TLR 则是 layout rule , Pad rule , fuse rule , bonding rule 分很多  file .
签约才能拿阿 .. FDK (PDK) 签约才能拿也是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们 PE 跟FOUNDARY 拿吧 . UMC EDR  分很多 file   EDR001 EDR002 EDR003   ....   TLR 则是 layout  ...

这些file都拿到了,对方说这两个参数他们也不清楚,让我们自己找找...

楼主:
还没找到...

网友(2024-01-03):
楼主可以share 28的model document吗?谢谢!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仿真管子的mismatch数据,然后根据仿真数据来推算DAC电流源尺寸呢? ...

您好,怎么仿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