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受corner影响非常大

楼主(2022-10-17):
搭了一个全差分运放,在TT情况下进行了反复迭代优化终于把指标都满足了,也留了一些余度,然后跑了不同电压V(2.8 4 5.5)和温度T(-40 27 125)的tt结果,也都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在跑ss、ff、sf和fs的时候发现变化巨大,电路就完全就不工作了,感觉有点离谱,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其他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楼主:
corner

corner

这个是添加不同corner的情况

网友A:
是否vdsat留的不够呢,不同corner下阈值偏差还是挺大的,可以看看不同corner下的电路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vdsat留的不够呢,不同corner下阈值偏差还是挺大的,可以看看不同corner下的电路工作点 ...

给每个管子的Vdsat大概都留了100mv~150mV,但在不同corner下波动还是太大了,静态工作点也都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