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版图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吗?来自新生菜鸟的提问

楼主(2022-10-18):
比如什么匹配、噪声啥的,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放大器的差分对,三极管

网友:
这是个直流模块,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是有些地方也是要注意下的。1)里面有一个OPA,注意里面的结构匹配;2)pass管的EM包括power mesch的EMIR需要特别留意,毕竟是要承载几十毫安的电流,最好尽早完成版图后按照power实际输入输出点跑EM;pass管因为数量特别多,最好能做成unit cell,方便以后统一修改和在其他LDO设计中重复调用;3)印象中有2个节点是需要挂很大的电容的,一个节点是Vg(具体结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一个反馈net还是开关管子的gate端),另外一个节点就是输出Vout,vg电容需要尽可能挨着pass管放置。4)从一次电源pad到LDO模块的走线IR要提前预判和计算,从LDO输出电压到模块的power走线IR也需要预判。否则很有可能因为IR的问题导致内部电路驱动不足影响性能

网友:
1.差分对共质心匹配,保证相位裕度
2.输出级大尺寸管按照功率管画法,注意电流大小;栅极走线注意减小寄生,输出级管子的连线(顶层)尽量短,考虑PAD位置。
欢迎补充

网友(2024-09-21):
画出来了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