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UCK 同步整流电源输出SW毛刺以及衬底漏电问题

楼主(2022-10-18):
图片是sw输出,其中负电压毛刺太大了,而且因为负电压毛刺太大导致下图所示中NMOS的衬底漏电流达到了700*10^-6数量级。请问应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上管和下管开关在切换时,都关闭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电感电流来源就从NMOS衬底的PN结来,所以有700mV左右负压。为什么一定要要消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上管和下管开关在切换时,都关闭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电感电流来源就从NMOS衬底的PN结来,所 ...

因为担心流片后这个毛刺会使管子烧坏

网友:
只要有dead time就有续流二极管导致的一个压降  想减小的话只能与下管并联一个导通压降小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上管和下管开关在切换时,都关闭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电感电流来源就从NMOS衬底的PN结来,所 ...

而且我们发现NMOS功率管有瞬态仿真平均0.8mA的漏电,这个我们也很担心会不会最后烧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们发现NMOS功率管有瞬态仿真平均0.8mA的漏电,这个我们也很担心会不会最后烧坏了 ...

平均0.8mA漏电?是指NMOS关断后有漏电?这么小电流,分散到那么多开关管上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0.8mA漏电?是指NMOS关断后有漏电?这么小电流,分散到那么多开关管上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

是tran仿真漏电流平均后为0.8mA,漏电流一直都存在,只是在SW改变的时候会变化更快,在sw平稳时变换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