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失调电压仿真

楼主(2022-10-18):
做了一个比较器,按照论坛里的帖子,搭建测试电路,如图所示,比较器后面加了一个理想比较器和理想D触发器,可是仿真出来的失调电压柱状图只集中在一个值上,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有sd的值为0

网友A:
比较器中mos管有没有换成mc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中mos管有没有换成mc类型?

我的管子就是用的带ma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管子就是用的带mac的

失调电压公式错了,你两个输入相减是固定值,因为你的输入是给的理想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公式错了,你两个输入相减是固定值,因为你的输入是给的理想值
...

我看错了,你的公式应该没错,你在网上再找找怎么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