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

楼主(2022-10-18):
我刚改为./include粉红色部分字,这个命令有错误吗,该文件的名字要和上面cellname要一致吗
这显示的是语法错误,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后仿可以进行多工艺角仿真吗

网友:
include 后面有空格吗

另外,尽量绝对路径。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 .include 后面加绝对路径,后仿和前仿一样的 都可以进行corner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 .include 后面加绝对路径,后仿和前仿一样的 都可以进行corner仿真的 ...

对怎么进行多工艺角,先多工艺角跑一边然后改代码?求大佬执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怎么进行多工艺角,先多工艺角跑一边然后改代码?求大佬执教

你前仿corner是怎么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仿corner是怎么设定的?

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仿corner是怎么设定的?

求回复

网友A:
你后仿也是这样仿真的吗,用spectre 那么corner不是一样设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后仿也是这样仿真的吗,用spectre 那么corner不是一样设定吗

我把后仿网表include进去,单次仿真是正确的,但是进行多工艺角仿真结果和前仿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后仿网表include进去,单次仿真是正确的,但是进行多工艺角仿真结果和前仿一样了
...

我后仿都是用hspice来仿真的,spectre 你搜搜论坛吧,论坛里说在terminal里直接跑后仿
https://bbs.eetop.cn/thread-452395-1-1.html
用Calibre提取的spectre网表怎么后仿?
答:将前仿input.scs拷入后仿文件夹post,将其中的电路描述部分用Calibre提取的网表net替换,net中include的文件也要一并拷入做后仿的post中。
之后用spectre -raw psf input.scs即可
psf是仿真数据和波形的文件夹,可以用result browser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