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触发器输出不变时有功耗?

楼主(2022-10-18):
在D触发器工作的时候,如果D端和Q端都不变,那每个clk会有开关功耗吗

网友:
当然会有,时钟信号有翻转,就有对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就必然有功耗。low power设计里面的clock gating,不就是在dff前面加入一个判断 d是否变化的 逻辑门,如果d不变,就不翻转clk,减少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