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从top层抓取某个信号线,来测量其长度

楼主(2022-10-18):
100资产
我想用skill从top层抓取某个信号线,来测量某个信号的总长度有多长原本思路是想利用这个信号的net信息来抓取他的所有path线的point(包括顶层和底层),通过计算累加起来
但是现在底层有的path由于画图的原因,有的是没有net连接关系,因此没有办法通过信号链来抓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做到。
有大神知道,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最笨的方法,点亮这根线,然后量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笨的方法,点亮这根线,然后量长度

现在是不单单一个信号 是想给个net list在top层进行遍历 人工的话 太费时间了

网友B:
如果说的是GDS版图的话,写一个简单的Calibre脚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的是GDS版图的话,写一个简单的Calibre脚本就可以了

calibre脚本的话能反馈回来我是哪根信号吗?我希望最终的形式是 XXX信号  总长度 XXX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不单单一个信号 是想给个net list在top层进行遍历 人工的话 太费时间了 ...

感觉有点难。。看看有木有大神来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calibre脚本的话能反馈回来我是哪根信号吗?我希望最终的形式是 XXX信号  总长度 XXX
...

calibredrv可以帮你从顶层提取指定net(坐标)的各连接层的图形,生成一个新的gds,但是没有办法计算长度,需要提取后另外用其他方法计算;
net如果顶层没有label,只能靠指定坐标来判断;
net如果是大型节点,例如时钟等,提取会非常耗时
脚本是tcl编写的

另:
使用skipper也可以提取,速度比calibredrv快,但是我这边使用的版本有个bug,不能自动load工艺文件,也是使用tcl文件

以上两种都是针对gds操作,且只能exact net的连接层的图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alibredrv可以帮你从顶层提取指定net(坐标)的各连接层的图形,生成一个新的gds,但是没有办法计算长度 ...

Calibre DRC rule都可以计算边长的长度,所以写一个脚本计算长度也是一样的,实际上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libre DRC rule都可以计算边长的长度,所以写一个脚本计算长度也是一样的,实际上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惑,如果抓取的net图形是规则的path或矩形,那么很好计算。可如果是宽度各异不停变化的多边形,那么有什么有效率的计算方法吗?而且如果有分支,如果自动甄别分支并删除呢?

网友C:
其实layout界面有connectivity中也可以提取net图形,不过没找到对应的skill语句,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惑,如果抓取的net图形是规则的path或矩形,那么很好计算。可如果是宽度各异不停变化的 ...

说不清道不明的多边形就别提了,特殊问题特殊对待,其他的宽度不一的矩形或者Path都可以通过图形运算求得长边的长度。

网友D:
使用calibre query功能,我之前写过一篇相关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8&lang=zh_CN#r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使用calibre query功能,我之前写过一篇相关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NTIxNzE5NQ==&mid ...

请教个问题哈,perc rule按关键字匹配net名这一步,这个规则文件是在什么环境运行的?PERC环境下?terminal tcl环境下?怎么可以让perc rule文件读取网表文件名的信息?这一步骤没看懂,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哈,perc rule按关键字匹配net名这一步,这个规则文件是在什么环境运行的?PERC环境下?termin ...

calibre perc 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layout界面有connectivity中也可以提取net图形,不过没找到对应的skill语句,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么? ...

我本来是打算想用marknet和marknetsave 到新的view中来抓取点亮信号的连线 并且可以在新的view中来测量长度 ,但是cadence版本太低了 没有marknetsave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打算想用marknet和marknetsave 到新的view中来抓取点亮信号的连线 并且可以在新的view中来测量长 ...

那估计我的版本也低所以只能通过calibredrv/skipper曲线救国

网友E(2025-08-27):
引用 网友D:
calibre perc 环境

你这个方法之前尝试过,一直不成功,能否发一个完整的脚本给我们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方法之前尝试过,一直不成功,能否发一个完整的脚本给我们学习一下,谢谢 ...

等有空的,等有空再整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