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618鼠标颜色更改

楼主(2022-10-18):
100资产
cadence 617鼠标颜色是白色的,到了618变成黑紫色,由于我layout的背景是黑色的,到时经常找不到鼠标,想请问一下有人知道怎么更改cadence 618的鼠标光标颜色吗?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A:
这点苹果系统做的就很好,你快速晃几下,指针就会变的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点苹果系统做的就很好,你快速晃几下,指针就会变的很大

你在骗我买苹果?

网友:
鼠标指针应该和系统设置有关吧,如果是切换软件更改了,那就有可能新的618是不是把默认linux设置更改了

网友:
virtuoso -xrm  "Opus.dragColor:red" => 看看这个能不能符合你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骗我买苹果?

千万别买,苹果太无耻,8G内存1500,256G硬盘双加1500,我买1T的NVME固态盘才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