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对管匹配

楼主(2022-10-18):
比如两个finger数为2的小尺寸对管,我想放在一排进行匹配,采用AABB,这种情况下的栅需要怎么走线呢,需要用metal包住对管一圈吗

网友:
为啥不ABBA?

网友:
如果金属资源丰富,可以把gate做成相等高度,用金属跳线连接。如果金属资源不丰富,可以把一组mos管的gate拉长,打上接触孔后再连接金属。

网友:
三楼说得对,然后外围是用保护环围起来,保护环上面自带金属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