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无法查看覆盖率

楼主(2022-10-18):
vcs编译
./out运行均可以通过
verdi打开out.vdb时报错
verdi等工具链均为正版
且verdi可以正常使用看波形

网友:
仔细看看报错信息,里面有一句:
"Could not open message library 'libruntimeerror.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verdi启动覆盖率的界面的时候缺少了这个.so的动态链接库,让你们的IT部门或服务器维护人员找找系统里面的这个.so文件在哪,然后在verdi的安装启动目录里面创建个ln软链到这个.so文件所在,或者加入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或者ld.so.conf里面。
这现象疑似是你们的verdi安装的时候出的问题,缺少的这些动态链接库是自己手动链接过来的?最好是重新覆盖安装一次,将安装过程中的报缺少文件的所有error报错都解决掉。

另外,后面的那个Error message function Code显示的SPECIAL_LICENSE_NEEDED,你这个verdi的license也不全啊,这边上面的.so的问题即使修复好,应该也是不能用的verdi查看覆盖率的。
verdi的覆盖率的license的feature是独立的,在license里面跟其他feature的逐条分开(宣称是方便用户定制化地选择购买不同的功能,实则是money的问题罢了),正版的话,跟S家的销售/FAE谈这个吧,让他们新增veridi查看覆盖率的feature的license(是否需要额外付费请参考你们的合同)。

网友:
看到GLIBC的报错,是不是操作系统版本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