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解调AM信号频率是调制信号的两倍

楼主(2022-10-18):
我是通过使用两个NCO产生1M和10K的信号,然后进行AM调制。得到的AM调制信号进行取绝对值,符号位为1取反,符号位为0不变。然后通过fir的低通滤波器。但出来的频率是两倍。想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abs就会倍频啊,平方也是

网友:
调制时符号位1时需要同时修改本振相位,否则只相当于对原始信号进行了求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就会倍频啊,平方也是

好像悟了,谢谢了

楼主:
我这个应该是DSB,不知道为什么加了载波,但出来是DSB,所以用包络检波出来是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