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直流工作点默认显示跨导gm

楼主(2022-10-18):
在CIW界面,Tools -> CDF -> Edit
选择n管或p管,将gm位置移到前五个之一(一次性只能显示五个参数,如果没有gm则需要先添加)

网友:
So ind of you tnx..

网友:
好帖,也可以在schematic界面右键setup修改,但是这个只能修改一次性不方便,下次打开就恢复成之前的了,谢谢楼主

网友A:
求助,为啥我操作完没有任何该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为啥我操作完没有任何该变啊??

重启schemetic界面,再做下仿真,还是不行的话我就不知道了hh

网友:
明白了,我去试试

网友(2022-11-18):
没有gm的选项,是不能填写吗?

网友(2024-03-27):
没有gm在哪里添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