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杂维书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10-18):
拉杂维第476页,在VDD<1时,P点与X点的初始电压差为正,最终变成正。这个原因是啥呢?谢谢

网友:
【Razavi和Sansen的《CMOS模拟IC设计》教材学习交流群】
需要进群的加微信:RazaviSansen,帮忙拉进去技术交流。备注一下

网友A:
你这是拉扎维的哪本书啊

网友:
最终应该是变为负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拉扎维的哪本书啊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

谢谢分享,我刚去看了这一块,我是这样理解的,这里考虑的是启动的问题,当VDD从0向1V升高时,小于0.7V的时候VJT都不处于打开状态,此时BJT关闭,X点电压较低(这里不确定),但是P点是VDD-Vth,因此开始的时候P点会比X点高,后面正常了就是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