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2-10-19):
想跟各位探讨一下UPF的使用
rtl+UPF的代码我们已经跑过了,而且综合返回一个网表,但是网表中已经含有隔离和关断了,原rtl是没有隔离和关断的。
那么我们要对此网表进行UPF仿真,所需要的UPF文件跟之前是同一个吗?否则UPF文件中原来的隔离关断的描述该怎么处理啊。
原UPF文件除了隔离和关断,还有电源部分的内容,但是网表中只综合了隔离和关断,是否网表的UPF仿真只需要写电源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vcs仿真是可以吃upf文件的

网友A:
网表的UPF应该是你综合工具吐出来的 用这个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表的UPF应该是你综合工具吐出来的 用这个仿真

这个您有对比过吗,综合工具生成的UPF和原UPF差别大吗,还是全都不一样了啊
我们主管那边好像说生成的UPF不太行,有可能要自己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您有对比过吗,综合工具生成的UPF和原UPF差别大吗,还是全都不一样了啊
我们主管那边好像说生成的UPF ...

还是有点区别的
因为map完的UPF会替换Cell名字,产生一些别的语句

应该还是要用吐出来的UP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点区别的
因为map完的UPF会替换Cell名字,产生一些别的语句

嗯嗯好的,我去研究一下,我也觉得不应该自己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