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示波器上得到的浴盆曲线里的jitter rms对应的phase noise积分区间是?

楼主(2022-10-19):
如题,求助。

网友:
我来瞎一下:最低频对应存储深度时间的倒数,最高频对应采样速度的1/2,这应该是理论上能积分的最宽范围了。

网友:
就是你横轴的全范围啊。调了范围jitter会动的吧

网友(2023-07-26):
我碰到过的示波器都是要设CDR loop BW的。设完了之后应该就是从采样深度时间来算的频率开始积分到时钟本身频率的1/2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