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t 2022的求助

楼主(2022-10-19):
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dvt帖子
[WARNING] Unable to find a working GTK and browser engine combination, using 'gtk2' (error E99__no_valid_config_found)
[WARNING] It means that this DVT distro flavor is not compatible with your OS, and crashes are likely to occur.
[WARNING] Possible fixes:
[WARNING]  - Install/Update WebKitGTK library in your OS
[WARNING]  - Download a DVT distro based on a different Eclipse version, currently you are using one based on Eclipse 4.19.0
JVM terminated. Exit code=13

求助解决办法

网友A:
修改 你自己 安装目录下 java 的属性,增加可执行。chmod +x /usr/dvte/dvt_kit-22.1.16-e419-lnx_64/jdk/bin/ja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 你自己 安装目录下 java 的属性,增加可执行。chmod +x /usr/dvte/dvt_kit-22.1.16-e419-lnx_64/jdk/b ...

还是不行
我把dvt_eclipse 下面所有的bin文件都设置成可执行,还是不行。

网友(2023-07-30):
引用 网友A:
修改 你自己 安装目录下 java 的属性,增加可执行。chmod +x /usr/dvte/dvt_kit-22.1.16-e419-lnx_64/jdk/b ...

赞,已解决

网友(2024-01-05):
楼主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