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后仿出现亚稳态

楼主(2022-10-19):
做好的数字后端网表(反标了sdf文件)和模拟原理图,用ams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模拟的反馈信号在数字电路中采样出现了亚稳态,在软件中会一致传播下去,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的方法,让软件忽略这个问题,不会一致传播下去,或者说像实际一样,变成一个确定态。

网友:
如果是vcs的话,可以使用+optconfigfile+cfg_file选项,cfg_file里可以针对具体的instance做notiming

网友A:
如果是vcs的话,可以使用+otpconfigfile+cfg_file选项,cfg_file里可以针对具体的instance做notiming

网友B:
这难道不是个bug吗?不该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vcs的话,可以使用+otpconfigfile+cfg_file选项,cfg_file里可以针对具体的instance做notiming ...

谢谢,不是vcs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难道不是个bug吗?不该修吗?

不算啊,实际应用对正常功能并不会有影响,

网友:
如果是xa仿的,gls需要加一个后仿的参数,c家的就不清楚有没有相关的宏了。
如果是a2d时出现的x态一般都和cfg或者宏配置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