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安装问题

楼主(2022-10-19):
安装PDK  出现如图所示问题,该如何解决,他说这路径下无法打开virtuoso,可实际是能打开的,这是为啥呢?哪位前辈能知道一下呢?

网友:
应该是你把新安装的工艺路径加载到你的启动路径下。然后在启动路径下打开你的virtuoso,这样你的LIB里面就有这个工艺的LIB了

网友:
我是直接把找到的工艺库解压出来,然后导入到虚拟机。利用virtuoso的将cdb转成oa文件,用新生成的文件替换工艺库原来文件,把工艺库中的cds.lib删掉。每做一系列小实验就新建一个文件夹,在把修改后的工艺库,cds.lib,.bashrc和另一个.c开头的启动文件放进去,cds.lib修改工艺库位置,然后在文件夹中打开终端,基本不会出错

网友:
Virtuos安装路径与PDK默认路径不一样

网友(2024-05-20):
请问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