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constrained path

楼主(2022-10-19):
大佬们,
       report_timing 报告中提示 path is unconstrained. 请问这种unconstrained path是我们不care 这条path的timing吗?如果说不check,那工具报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求大佬解惑

网友A:
unconstrained 是指这条path没有timing,没法做分析.至于报出来的意义是什么要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constrained 是指这条path没有timing,没法做分析.至于报出来的意义是什么要具体分析 ...

没法做分析是指没法判断这条path是否存在违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法做分析是指没法判断这条path是否存在违例吗?

压根没timing,你没法做opt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根没timing,你没法做opt呀

report_timing 不是能报出来吗?

网友B:
我个人经验unconstrained不是简单的没有timing,比如你在报除了datapath之外路径上的cell都需要该命令才能报出来,但是明显需要考虑时序;所以可能与report_timing命令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经验unconstrained不是简单的没有timing,比如你在报除了datapath之外路径上的cell都需要该命令才能 ...

最后一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man report_timing,看看它到底报的是什么信息

网友:
应该是在当前的sdc约束下没有这样一条从reg的CK到下一级reg的D的信号传输路径,所以没有必要做timing的分析,也许物理上有这么一条路径,但是信号传播走不到这条路径上来

网友:
你这条路径的时钟是否没有约束,所以才报unconstrainted path

网友:
也可能是在不同的mode所用的sdc不同 比如一条路径在func_sdc是有时序约束的 在scan_sdc没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