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解题求助

楼主(2022-10-19):
想知道V1 怎么用图里给的参数表示

网友:
There will need another variable : V_drain of M2

网友A:
V1电位必须使M2流过电流I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电位必须使M2流过电流I

我就用饱和区电流公式推导,算出来的V1公式里面带Vth,那个面试官问我Vth图里没有,你要怎么表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饱和区电流公式推导,算出来的V1公式里面带Vth,那个面试官问我Vth图里没有,你要怎么表示。
...

用过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