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22-10-19):
在AMS混合仿真中,设置如下的
1、设置config,ams仿真器
2、设置model library中.scs模型tt角进行仿真
3、设置connectrules电压为1.2V
4、添加输出线,观察波形
最后plot波形无法显示,没有找到原因,希望各位帮忙分析原因在哪,万分感谢!!

网友:
数据格式 换一个

楼主:
换了格式之后依然没有波形

楼主:
感谢,此问题暂时解决了,换成fsdb也不行,没有波形输出,换了OSSN跑网表,不用AMS跑网表就没问题了

网友:
请问数字部分综合后,怎么与模拟部分进行联合后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