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如何在电路某个节点上注入电荷呢

楼主(2022-10-20):
小白在使用Cadence Virtuoso 来复现一些论文时遇到问题,没有办法向电路中的某个节点在一定时间点注入某个量的电荷,比如我要向电路节点N1在瞬态仿真下10us时注入10fc的电荷,这个要怎么处理啊,有大佬简单讲讲么

网友A:
Q=CV=10fF*1V,接一个10fF的电容连接N1和电压源N2,让电压源vpwl-N2在10us完成一次1V-0V的跳变。

另外,在理想模型电路中不同的节点之间加点寄生电容,非理想的charge自然就有了。甚至增加的电容可以考虑类似结电容的非线性,这些应该足够去验证一些猜想。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压源的冲激响应和电容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V=10fF*1V,接一个10fF的电容连接N1和电压源N2,让电压源vpwl-N2在10us完成一次1V-0V的跳变。

另外,在 ...

感谢大佬救我一命,给大佬跪了

网友B:
也可以考虑使用CCCS来注入, 一个好处是不会改变注入点的总电容.

网友(2025-07-21):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考虑使用CCCS来注入, 一个好处是不会改变注入点的总电容.

巧妙啊,也被同样的问题困住了,您的答案确实最为理想。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