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8 怎么画倒角???

楼主(2022-10-20):
(图片)

网友:
按下F4,调成选边的模式,然后鼠标点选中你需要删掉的角,然后deleat,就删掉了一个角,你的正方形就会成为一个三角形。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或许可以画出倒角。别的方法我不会。

网友:
You can use the chop command.
Edit - Basic - Chop

网友:
首先用s选中角edit-advanced-modify corner选择chamfer(倒角)修改倒角半径

网友(2024-07-01):
可以通过leModifyCorner()命名倒角 具体使用方法可以在API Finder里面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