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8 怎么画倒角???

楼主(2022-10-20):
(图片)

网友:
edit-advanced-modify corner是这个吗?

网友A:
我猜你要找的可能是这个edit--advanced--modify cor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要找的可能是这个edit--advanced--modify corner

怎么改这个角呀 屏幕截图 2022-1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要找的可能是这个edit--advanced--modify corner

网友:
选chamfer,然后distance设置合适长度。

网友:
edit-advanced-modify corner,F3可以选择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