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power rpt

楼主(2022-10-2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redhawk的power.rpt为何这里3.3V的pad  为何被定义为1.1V power domain呢?是因为我的gsr中只定义了VDD_NETS {VDD 1.1 }吗?

网友A:
不同的power domain需要单独定义电压,你不定义3.3V,工具怎么知道是多少V?

网友:
是的,pad的名字只是个名字,所有属性都是自己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power domain需要单独定义电压,你不定义3.3V,工具怎么知道是多少V?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