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编程分频器疑问

楼主(2022-10-20):
如图的可编程分频器,1、分频输出到底应该从那个地方引出,不同文献好像标出的Fout位置不一样。2、我以Fout作为输出,输出的分频之后的波形占空比很小,高电平只有一个时钟周期,这样的波形会对SSPLL中的FLL环路的带死区的PFD的工作产生影响吗?仿真结果显示原本采用理想分频器能锁定,换成2/3分频单元链可编程分频器之后PFD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抱歉! 重复粘贴了一张图片

网友:
1、MMD的分频器如果不做特殊处理分频比范围是2^n~2^(n+1)-1,此时,mod信号都可以作为输出,只是每个mod信号的占空比和性能是不同的,可以仿真对比下,需要做折中选择,如果不好考虑,都做个mux设计,测试的时候再看看影响。
2、你现在这个是2000的paper拓展了MMD的分频比范围,做了逻辑的mod信号就不能当输出了,可能因为分频比切换,实际MMD级数发生变化,导致这些带逻辑的mod信号是固定值,其他没有逻辑的mod信号都可以当输出,类似前面讲的。
3、因为MMD结构的占空比选择你图中的Fout,占空比非常小,环路不锁可能是时序问题,也可以看下pfd部分的信号有什么异常。

网友A:
可以去看看这篇paper:A 2.0–5.5 GHz Wide Bandwidth Ring-Based Digital Fractional-N PLL With Extended Range Multi-Modulus Divider

网友B:
可以对MMD的输出时钟做脉冲宽度拓展,但是如果是用在SSPLL中的FLL的话,可以将PFD的两个输入信号都先/2处理,这样PFD的输入信号占空比都是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看这篇paper:A 2.0–5.5 GHz Wide Bandwidth Ring-Based Digital Fractional-N PLL With Extended ...

感谢感谢,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对MMD的输出时钟做脉冲宽度拓展,但是如果是用在SSPLL中的FLL的话,可以将PFD的两个输入信号都先/2处理 ...

没有太明白,先做/2处理为什么占空比可以都是50%, 朋友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太明白,先做/2处理为什么占空比可以都是50%, 朋友能细说一下吗

除2电路的输出高电平时间是输入的一个周期,低电平时间也是输入的一周期,那就是占空比为50%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