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叉指型mos可以这样连接吗

楼主(2022-10-20):
finger=10 m=5

网友A:
中间一排mos,gate两端都打孔电阻会变得很大,不建议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一排mos,gate两端都打孔电阻会变得很大,不建议这样

如果栅上下打的孔用metal1连接上呢?

网友:
用金属连起就行了,把金属线加宽。不能只用一个当栅极连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栅上下打的孔用metal1连接上呢?

我的建议是中间那排mos的gate上下两端只打一端孔,连线的话还是用metal连吧。上下打的孔用metal1连起来应该并不会减小电阻。

网友:
主要还是一端打孔金属走线,两端都打不可行的

网友C:
能不能像这样呢

网友:
應該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像这样呢

应该可以

网友D:
有人指导我说,这几个的POLY都连起来到边缘选一端打孔。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有没有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像这样呢

这个是常见的画法,两边mos管头头相对,用metal相连,每两排插一条bulk是最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人指导我说,这几个的POLY都连起来到边缘选一端打孔。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有没有大佬指点 ...

可以是可以得争取设计同意啊,用poly相连的mos管阻抗非常大,开启时间会很长。如果想用poly相连最好边缘两边的mos管都长gate通过金属在连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是可以得争取设计同意啊,用poly相连的mos管阻抗非常大,开启时间会很长。如果想用poly相连最好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