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20):
(图片)

网友:
那两个pin有问题吧 看看是不是不存在

网友A:
你把现在这个symbol删了重建应该就好了,请问出错的这个device是你copy其它device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现在这个symbol删了重建应该就好了,请问出错的这个device是你copy其它device来的吗
...

是,如果我靠其他库进入自己建立的库,能把被拷的库删除吗》?

网友: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个错误只要删掉你出错device的symbol,然后打开schematic,create新的symbol应该就解决了,我猜测是因为cadence symbol里面某些信息没有更新到导致的,直接copy就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