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简单的跑个直流,仿真出现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20):
只简单的跑个直流,仿真出现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这是提参跑的,原理图没有问题

网友:
收敛性出现了问题吧,换个激励源或者把悬空的脚看一看

网友:
dc不收敛,也可以尝试设一下初始值,有时候可以解决

网友:
还有,dc不收敛,有时候换个温度就收敛了,就很魔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