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差分结构,Gm随ISS的变化

楼主(2022-10-20):
大佬们,有个理论问题想请教。一个五管的单端输出差分结构,我们要提高差分输入动态范围,一个方法是把尾电流提高,以提高过驱动电压,他的输出摆幅会有所下降,输入动态范围变大,那么跨导就应该是下降的,即尾电流增大,跨导下降。但是对于这个差分对,从公式gm=(2Id/(vgs-vth))^0.5看,gm又是增大的,感觉有些矛盾,我想不太明白。

网友A:
他的输出摆幅会有所下降,输入动态范围变大,那么跨导就应该是下降的,即尾电流增大,跨导下降。

这句话是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输出摆幅会有所下降,输入动态范围变大,那么跨导就应该是下降的,即尾电流增大,跨导下降。

这句话是 ...

“他的输出摆幅会有所下降,输入动态范围变大,”前半句没啥毛病,后半句是我根据前半句得到的结论,跨导应该是下降的

网友:
大信号和小信号分析的时候 是不可以混在一起来分析的  跨导是平衡时即差分输入基本为0时候推导的小信号  你的差分输入范围是大信号
你应该问 如果差分输入最大的时候的 5管差分结构的跨导是什么? 此时一个管子是关闭的 一个管子是开启的 这个时候你给个小信号电压变化输出电流会有变化吗?

网友:
输入动态范围顾名思义只是可以正常放大的一个范围而已,增益是实际的输出值和实际输入值的比较,你把跨导表征为输入的范围和输出的范围的比较,这是没有道理的。就好像甲最多吃2碗饭,乙最多吃三碗,但实际吃饭时甲吃了2碗,乙只吃了1碗,你不能说乙比甲吃的多吧。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我已经明白了,我不应该看输出摆幅的变化,我应该看输出差分电流的变化,这样就能够跟gm增大对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