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

楼主(2022-10-20):
请问这个是叫金属槽吗……求大神解释这个怎么做出来以及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你试着 都盖上 跑D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 都盖上 跑DRC

哈哈哈哈

网友B:
这个问题建议百度一下趋肤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建议百度一下趋肤效应

求解,,,,,,,,,,,

网友:
防止应力效应

网友:
同新人不解

网友C:
这是电源或者地吧,做slot是因为大块的金属会导致厚度不均匀,而且还会有应力,你试试全填满DRC应该是会报错的

网友:
Design Rules中会注明金属线大于一定宽度时要挖slot,同时也会对metal density做出规定,目的是使整个芯片上的金属均匀,有的地方密度大,有的地方密度小,那么在经过金属淀积后,metal density小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低凹,影响平坦度,从而影响后续工序的精准度,造成电性不良、直接影响良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建议百度一下趋肤效应

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源或者地吧,做slot是因为大块的金属会导致厚度不均匀,而且还会有应力,你试试全填满DRC应该是会报 ...

是的,谢谢解答那么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应该不是画个polygon然后shift c 一个空一个空剪切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解答那么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应该不是画个polygon然后shift c 一个空一个空剪切的吧……: ...

我们组的做法是新建一个cell,在这个cell里画好这个挖空的单元,然后调用它再复制就行了

网友:
大块金属首先是drc过不了,再就是电流不均匀,容易断裂

网友:
在版图界面最上面一栏找到Create—Slot 设置好槽的长宽 间距等参数就可以直接形成带槽金属

网友D:
Metal slot 规则是为了减少应力造成的影响,metal slot 是为了缓解 metal 和 IMD (金属层之间介电质)的膨胀系数之差避免 metal 鼓包的,金属鼓包会影响上层和下层金属连线,导致短路,metal slot 同时对EM也有好处。   如果是多层宽铝,每层铝都需要开 slot,那么 slot 可以开在同一位置吗?  1.铝线 slot,从工艺角度讲是由于热效应引起的应力作用,铝线会起包。工艺上开槽可以随意。但是需要开槽的铝线一般都是过大电流,或者 power ground。所以开槽需要均匀,防止电流在开槽的铝线上分布不均匀, 需要均匀开槽。2.应力要均匀,slot都开在一个位置,各层金属的应力叠加显然不好。  3.还要从应力和平坦度的角度考虑。  为什么宽铝线需要画 slot?  1.应力导致铝线断裂,就像你在水泥马路上都是隔几米路中留条缝,都是伸缩缝。2.如果金属过宽,很宽的金属不同位置的温度和压力不同,导致金属卷曲。类似于烙饼时,饼太大,受热不均匀,周围会卷曲不平。金属卷曲之后跟氧化层的接触状态会变化,还有可能会引起分层。3.电流的趋肤效应考虑。(趋肤效应指当信号频率提高时,流动电荷会渐渐向传输线的边缘靠近,甚至中间将没有电流通过。)4.有点类似热胀冷缩的原理,如果没有 slot,电子密度过大易引起坍塌。metal—slot 能解决这种效应请问宽金属的应力是如何产生的呢,   如果不挖 slot 会有什么后果?  1.过大电流的时候宽金属会热胀冷缩,如果形变很厉害会破坏绝缘层,严重时断路或者短路。2.宽金属在制造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鼓包, slot 可以给予一定的间隙和缓冲空间。3.应力很多情况下是封装的时候产生的 因为封装材料和硅片热膨胀系数不一样 塑料的封 装这问题就比较严重 陶瓷的金属的好一些。4.slot 除了减少应力,对电流均匀化也有好处,因为电流经常沿着边走,即使是很宽的线,电流也总是靠着边,这样不好。打了槽,电流就分布的比较匀称了。   为什么底层的 metal 有 slot 的要求,而 Top Metal 则没有 Slot 的要求?  1.底层受到的压力更大,面积若大了易断裂。2.因为 top metal 比较厚,不易断裂;而 top metal 又不需要过大电流,所以不要求 slot3.slot 是为了缓解 metal 和上下材料(IMD)的膨胀温度系数不同,避免温度变化导致 metal 鼓包的,这样应该属于 reliability 的问题。同时 metal 加了 slot 应该也能缓解 metal 电迁徙的问题(电迁徙从表面较容易发生,加了 slot,扩大了 metal的表面积,使得电迁徙较难发生),也属于 reliability 的范畴。可能对良率没多大影响,但肯定对可靠性有影响,也就是说用久了或者不当使用多了,很可能出现问题的。  电迁徙:是一种分子位移,是由于导电电子和离子在一段时间内的动量转移而引起的。当电流密度较高时会发生这种现象,这会导致金属离子向电子流方向漂移。EM通常发生在现场设备部署多年之后由于电迁移效应,金属线可能会爆裂并短路。EM会增加导线电阻,这会导致电压下降,从而导致设备降速。由于短路或开路,它还可能导致电路永久性故障。EM进入带温度的正反馈回路(焦耳加热)。请注意,与ESD不同,EM是一种渐进现象。这是您在一段时间内看到设备性能下降或设备功能故障的主要原因。  SLOT 是在出现大片金属的情况下在金属上割的缝,通常一块金属大于 35X35就会报此错误,原因我所知的版本有两个:  1.大片金属 MASK 会造成刻蚀的浮胶显现,,但 VIS 告诉我现在已经不存在这方面的考虑。2.热涨冷缩,由于金属与 SI 的膨胀系数相差很大,在变化时会出现挤压断裂,造成不可靠的问题。结局就是割缝,但不必太多,否则浪费资源,有的时候大电流太需要金属了。你可以尝试满足要求的最小正三角结构。规则很多, 记住一点, slot 要顺着电流方向。

网友:
一般在大工艺中,遇到大电流的电源网络时候会这样做,目前65n及以下,电源网络基本都做成网格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金属过宽后的应力问题,以及电流密度均匀性问题。

网友:
1、bus线要走大电流,金属drc对宽度有限制,还有金属密度的要求

网友:
快捷键P,再按F3,弹出的窗口勾选slot后再编辑相关参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tal slot 规则是为了减少应力造成的影响,metal slot 是为了缓解 metal 和 IMD (金属层之间介电质)的膨胀 ...

厉害,学到到,感谢大佬的详细解答

网友E:
电源地的金属线上又不走信号,为什么会趋肤?趋肤效应指的是信号线上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源地的金属线上又不走信号,为什么会趋肤?趋肤效应指的是信号线上的吧
...

不是很懂  个人认为趋肤效应应该是泛指,他应该是电子移动的一种习惯,不论是信号还是电源,不对,望大佬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很懂  个人认为趋肤效应应该是泛指,他应该是电子移动的一种习惯,不论是信号还是电源,不对,望大佬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tal slot 规则是为了减少应力造成的影响,metal slot 是为了缓解 metal 和 IMD (金属层之间介电质)的膨胀 ...

大佬,牛

网友:
大佬称不上,只是平时看到的东西都整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tal slot 规则是为了减少应力造成的影响,metal slot 是为了缓解 metal 和 IMD (金属层之间介电质)的膨胀 ...

谢谢大佬的解释,很全面很到位

网友:
r之后f3,有个slot选项,趋肤效应会导致电流集中于金属边界,电流不平均,加slot后在slot边界电流会更平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