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虚地的疑问

楼主(2022-10-20):
拉扎维第十章分析二级运放的压摆率时说该节点虚地,为什么虚地?实在是不明白,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A是放大倍数, 假如输出是2V, A=200, X= 0.01V, X的电压接近0, 这个接近0 就叫虚地

网友:
A 越大, X越接近地 X不是真正的地但是接近地

网友:
虚短的概念就是假设增益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