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SBPHY ESD损伤问题

楼主(2022-10-20):
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导致了USBPHY轻微损伤,现象如下:
1,在USB的FS mode,一切正常;
2,在HS握手阶段,chirpJ、chirpK信号都传输正常,但之后的高速信号包,DP、DM总线上看不到,DP=DM=0;
3,怀疑USBPHY发生轻微损伤,对于10KHz的chirpJ、K信号可以传输,但对于480Mbps的高速信号,不能传输;但不能验证此想法;
4,提升UVCC电压从3.3到3.5,可以在后面段传输部分高速信号(480Mbps),感觉UVCC电压提高会对高速传输有帮助。

请问,各位老铁,是否对USB设计或调试有经验,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
高速传输的前提, 是吧15K的terminal 电阻, 切换到45 欧姆。 感觉切换开关有部分损伤。 在3.3V不能完成切换

网友:
当电压升到3.5V, 开关实现切换。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
3.3V 是要求的电压, 你的器件已经受到损伤。 其实正常0.65 的3.3V, 2 V左右, 开关应该可以工作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 是要求的电压, 你的器件已经受到损伤。 其实正常0.65 的3.3V, 2 V左右, 开关应该可以工作才对 ...

你是说Rpd的15K下拉电阻吗,在切成高速模式时,这个电阻不一定需要断开吧。在高速握手的初始段,DP、DM可以看到800mV的chirpJ、K信号,接着,也有一段50ms左右的400mV的chirpJ、K信号,说明片内45ohm已经连接,只是,在50ms的400mV的chirpJ、K信号之后,应该延时很小(几十us)就开始传输SOF数据包,但实际并没有传输,总线DP、DM都是0,过了3ms左右,又切回到了FS mode。现在疑问的是,在50ms的400mV的chirpJ、K信号之后,为何没有传输480mbps的信号,所以,怀疑usbphy有轻微损伤,前面的低频的chirpJ、K可以传,但高频的480mbps的信号不能传。

请问,还有别的可能因素吗?

网友:
放弃的原因 是没有收到合适的JK chirp. 然后time out 回到Full speed。 另外电压应该200mV吗?

网友:
受损伤device可以FA 看下漏电是不是明显增大